简支梁或悬臂梁L的许用挠度怎么取比较合适?

楼主(2019-11-26):
材料力学上提到对传动轴取0.02-0.05%L,起重标准提到了钢结构提了多种要求,其中一种例子建议取L/500。
生活中有许多实例是为了节省材料,只满足许用应力要求,但是挠度远超过L/500,比如人站在行李箱上,行李箱塌陷量很大;飞机翅膀加载时挠度很大,汽车……等等。
我想到了这些,但是没有归纳清楚。请教大家什么情况下梁允许有大的许用挠度?具体应该怎么取值?

网友:
生活中见到的实物,都是多个产品更新周期之后的产物,说白了就是够用就好。行李箱如果做成那种肉眼看不出变形厚度,重量会高出好多,都是钱啊,搬不动还买不起啊。

网友(点评):
说得好,是多个产品周期改良的产物,在经济性与实用性安全性之间找平衡。

网友: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中关于钢结构的许用挠度确定为长度的1/300。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参考!

网友:
现在组合式钢结构,横梁的挠度一般要小于1/300.

网友:
选个标准参考,慢慢的试出来。我们在工地就试过一次,和检算没说清楚,二十的门吊,他按十吨的检算,然后顺利的倒下来了。

网友(点评):
选个标准参考,在实际工况下验证并得出经验。谢谢!

网友:
饶度是材料不受外力的工况下,产品本身结构特性所产生的变形;楼主说的行李箱上面踩个人,那就是受力后的变形。

网友(点评):
我理解您的意思应该是在说挠度一般使用工况下的变形量,不是特殊工况下的变形量。比如行李箱一般使用工况是放些书、衣服、生活用品之类的物品,正常是不允许站人的,站人属于特殊工况,不必保证许用挠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