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的再问一下:斜齿轮的纵向重合度为什么要大于1?

楼主(2019-11-26):
很惭愧的再问一下:斜齿轮的纵向重合度为什么要大于1?请注意,是纵向重合度,不是端面重合度。在端面重合度已经大于1的情况下,纵向重合度如果大于1和小于1,从逻辑上如何分析其有何区别?唉,小弟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斜齿轮传动的重合度
对于直齿轮,轮齿整个齿宽从B2开始啮合,在B1处啮合终了。直齿轮的重合度为εα=L/Pb。斜齿轮在B2点开始啮合,但在B1点处啮合并未结束,与直齿轮相比,啮合区增加了ΔL=btanβb(b为齿宽),整个啮合终了。所以斜齿轮的重合度比直齿轮的大,其重合度为:ε=(L+ΔL)/Pb=εα+εβ。
式中,εα=L/Pb,称为端面重合度,即与斜齿轮端面参数相同的直齿轮传动的重合度;εβ=ΔL/Pb=bsinβ/πmn,称为纵向重合度,是由于轮齿倾斜而产生的附加重合度。可见斜齿轮传动的重合度随齿宽和螺旋角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
没看到哪里说,斜齿轮传动的纵向重合度必须大于1。

网友(点评):
齿轮设计手册第二版76页如图。以及成大先第六版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不知是我理解的不对,或是怎么着,不太明白,感觉应是大于1

网友(点评):
我找时间看看你说的手册。

楼主:
齿轮设计手册第二版76页如图。以及成大先第六版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斜齿轮纵向重合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是这么写的,齿轮连续传动的条件要求,重合度要大于等于1.但是一般不能取1,手册上应该有个最小的推荐值,一般都大于1的.同时受渐开线直齿轮结构限制,重合度的最大极限值是1.981。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个重合度,是指端面的?轴向的?还是总重合度?应该是直齿条齿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