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9-11-26):
请教大家一个技术问题(数据是随手写的):
1.如下图1,一个圆柱的加工尺寸要求如下,加工出来后实际测得的尺寸数据如图所示,请问该圆柱满足图纸要求吗?
2.最大实体理论如何理解?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超公差了吗?还有什么要判别的吗

网友:
尺寸已经超差了,最大实体等高手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图纸就错了吧,形状公差不应该小于尺寸公差吗。

网友(点评):
这是位置度,不是形状公差,没问题的

网友:
最大实体,孔最小,轴最大。圆柱最大5.5时,位置度0.3,响应圆柱减小时,位置度也减小,图纸应该标注错误了

网友:
制图问题在先,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问题可以忽略
不管是形位公差还是尺寸公差都超差,直接拿下。

网友:
尺寸超差,圆柱5.3尺寸应加个φ吧

网友:
首先是独立原则啊,尺寸公差就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