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位置问题!

楼主(2019-11-26):
编码器本身是精度比较高的元件,在一个很重的负载,采用变频器+减速机为动力源。编码作为位置信号反馈给plc,控制变频器减速停止,但因为负载惯性大,总是会超过或是低于设定值几十个计数单位。请位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误差?电机是自带刹车盘的。程序上如何清除这个单次误差,防止积累误差

网友A:
这个误差能不能通过软件消除呢?当检测到正转时加上少转的几十误差或者减去多转的几十误差

网友:
什么电机?什么速度?怎么个启停法?启停的目的是啥?

网友:
别指望能消除。因为你用的是变频器。
还有就是,变频器上你再加上制动电阻效果会好很多。
PLC程序上你可以做成,变频器启动时编码器软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能不能通过软件消除呢?当检测到正转时加上少转的几十误差或者减去多转的几十误差

这个还真不行,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的精度误差不是这样就能弥补的。但是可以弥补一部分,不是特别精准的地方可以用,我们公司的设备是半闭环然后加的补偿。

网友:
负载是直线单向运动还是直线往复运动?负载运动速度是多少?如果节拍满足建议加长加减速时间,往复运动也可以设置一个接近开关作为原点试一试

网友:
楼主的电机扭矩是不是选的不够用,电机过载都不好控制。

楼主:
和电梯差不多,负载也是一吨多重,采用编码器定位,可以自定义停止位置,电机是15kw的变频控制,如设定为1000,但实际运行时会是1060或者小一点,大一点,现在采用的是到了设定值时,清除计数

网友:
变频器又不能立即停止,没用的
改伺服

网友:
换用增量式编码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