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衬塑管道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11-26):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对已经内外衬塑的管道对衬塑层加厚。目前管道外表面已经衬塑1.5㎜,想对外表面的衬塑层加厚0.5㎜。

网友:
内衬塑好像可以二次滚塑,外衬塑就不太清楚了,找家专门做衬塑管道的问问吧,能不能干马上就能告诉你。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具体工艺不清楚,可以很厂家讨论下。

网友A:
再粘接一层也不是难事,联结的强度要求是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粘接一层也不是难事,联结的强度要求是否很高?

如何粘贴?可否详细介绍下?粘贴的对象如何制作?

网友B:
一个是精度要求  一个是强度要求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半毫米,其他都无所谓肯定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精度要求  一个是强度要求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半毫米,其他都无所谓肯定有办法

只是为了增加厚度,只要外观过得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