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时方向问题,圆锥小端靠内还是大端靠内

楼主(2019-11-26):
请教各位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时方向问题,圆锥小端靠内还是大端靠内,如果这两种安装方式都可以的话,分别有什么应用上的区别,烦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就是轴承的DB(背对背)DF(面对面)安装,也有叫X、O型安装的。
参考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06/11/1609001_692577055.shtml

网友:
成对轴承大小不同时主要考虑是装配,比如你这个改成两个相同轴承应该也可以,轴承座也容易加工,但是会需要2边加盖

网友B:
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形式,有背对背、面对面和串联排列三种。

背对背(两轴承的宽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沿回转轴线方向扩散,可增加其径向和轴向的支承角度刚性,抗变形能力最大;

面对面(两轴承的窄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朝回转轴线方向收敛,其地承角度刚性较小。由于轴承的内圈伸出外圈,当两轴承的外圈压紧到一起时,外圈的原始间隙消除,可以增加轴承的预加载荷;

串联排列(两轴承的宽端面在一个方向)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同向且平行,可使两轴承分担同一方向的工作载荷。但使用这种安装形式时,为了保证安装的轴向稳定性,两对串联排列的轴承必须在轴的两端对置安装。
根据轴承使用的用途,有的时候需要施加一定的预载荷,使轴承内部处于负游隙状态。这种方法称为预载荷。

根据设备的具体用途,来具体考虑结构布置。

网友:
都可以,区别就是两个支撑点的距离不一样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可以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可以的,没毛病。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轴承的DB(背对背)DF(面对面)安装,也有叫X、O型安装的。
参考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 ...

多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形式,有背对背、面对面和串联排列三种。
背对背(两轴承的宽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 ...

请问我图中这种属于面对面还是背对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图中这种属于面对面还是背对背,

内圈端面相对——面对面,上边说的都蛮好,面对面还是背对背根据你具体需要来定,你实体装配图很合理,只是装配工艺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群里这么说不够详尽,可以买一本设备设计方面的书,前几章就轴与轴承结构的介绍。

网友:
还是背对背装配要好一点,主轴套加工也方便。

网友(2020-01-09):
背靠背 面对面指的是串联安装 这分别在两端不是背靠背也不是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