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K刀柄侧面小孔什么作用?不要可不可以?谢谢

楼主(2019-11-27):
图7号小孔

网友A:
应该是排气孔

网友B:
拍起来,标准都是这样的,你要是把它堵住,不便于自动化的换刀系统?

网友C:
没有实际用处的话,那就可能是工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排气孔

猜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起来,标准都是这样的,你要是把它堵住,不便于自动化的换刀系统?

现在有个厂商送样没有,就问一下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实际用处的话,那就可能是工艺孔

网上查了下
大部分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