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九星分享

楼主(2019-11-27):
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磁场不对称;
2、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危害: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成点状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电机设计时,使用电绝缘轴承。
九星电绝缘轴承采用特种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喷镀优质覆膜,覆膜与基体结合力强,绝缘性能好,可避免感应电流对轴承的电蚀作用,防止电流对润滑脂和滚动体、滚道造成的损坏,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学习了,这种电流是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种电流是有害吗?

过电流会可能导致滚道和滚动体的损坏及润滑剂的老化,从而引起电机或发电机过早发生故障,造成维修费用的增加并带来停机停产等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