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定位胶和减磨涂层

楼主(2019-11-27):
现在机床上定位胶和减磨涂层应用的多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用途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用途和功能?

1、定位胶:一般使用在各部件的精准定位上,不用精加工,提前调整好精度,运用胶水来填充和连接结合面,这种胶水收缩率极低,抗压强度高,而且还有抗震、隔热的功能,操作流程也比较简单,2、减磨涂层:主要用在机床导轨上,涂层自润滑性能优异,防爬行性能优良,摩擦力小,方便维修,操作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四楼解释的到位,属于设备保养维护这块的。

网友:
磨涂层导轨技术,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工艺手段,是在两个接触的导轨之间涂上一层减磨涂料,中间放置油槽线条,然后将2个导轨压合在一起,待凝固后,将2个导轨分开,油槽线条取出后,就得到了拓印成型带有油线槽的机床导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

之前线割工件打表的时候有时候总有0.003mm-0.005的偏摆,加了脚垫后可以控制在0.002mm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用途和功能?

如果有朋友需要了解更多机床类相关的信息可以到鑫机缘平台了解更多机床类相关信息

网友(2020-01-24):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