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导线——中空、柔性

楼主(2019-11-27):
我做设备需要用一种中空的柔性导线,中空是要在里面通导热的冷却液(绝缘),要求冷却液不能渗漏出来,柔性要求可以方便的拎来拎去(类似于波纹管的效果),导线用来传递电流。哪位大侠知道有类似的导线推荐一下

网友A:
好奇接口处如何密封

或者像医疗器械那样?导管和电缆用胶管封套上?这个倒是可以找线材厂家定制

网友:
找电缆厂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接口处如何密封

或者像医疗器械那样?导管和电缆用胶管封套上?这个倒是可以找线材厂家定制

螺纹接口

网友:
我想到一种方案不知道是否适合:电子产品上面用到的导热凝胶,因为加了玻璃纤维,应该也具有导电作用
就是不知道你的应用如何。

网友:
自行车刹车线外皮...

网友:
不锈钢管内螺纹型高压密封管线,楼主可以考虑选用,米思米官网有卖的。

网友:
热水安装的有种铝芯热水管。关键不知道你干吗用,

网友:
液压管,钢丝软管,天然气波纹管(里面不锈钢波纹管,外面包pvc)……

根据实际需要选。
不差钱的话,还可以找个橡胶制品厂,用生胶和电缆给你特制一个管子。

网友B:
有,过去有一种发电机组叫双水内冷机组就是用这种导线。还是要看规格吧,高频淬火线圈也算此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去有一种发电机组叫双水内冷机组就是用这种导线。还是要看规格吧,高频淬火线圈也算此类。

双水内冷机组,对就是找这种导线,我的应用跟这个也类似,你知道这种导线专业术语叫什么名字吗?或者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水内冷机组,对就是找这种导线,我的应用跟这个也类似,你知道这种导线专业术语叫什么名字吗?或者规格 ...

具体是什么还真不了解,还应该属铜“管”,满足通水和过电流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