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三根管无缝焊在一起

楼主(2019-11-27):
车底盘焊接的时候,怎么让三根管无缝焊在一起呀!懂得大哥指点一下,焊接工艺不是很清楚。

网友:
打坡口焊接,焊完以后角磨机磨平

网友:
无缝焊在一起,这句话没看懂呢。

网友:
45°    45°    45°

楼主:
嘿嘿,谢谢大家,我解决了。

网友(点评):
咋解决的?

网友A:
流程 :拼接—焊接—倒圆角—打磨—做色—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流程 :拼接—焊接—倒圆角—打磨—做色—组装

也是45度?上图右边这个焊接和打磨工艺很牛啊,做到看不出来

网友:
上面两根方管倒45度斜角,再斜角面贴合焊接,最后与树立的方管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45度?上图右边这个焊接和打磨工艺很牛啊,做到看不出来

45°

网友:
不错,效果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两根45度切一角焊接成L型。剩下一根直接在L型侧面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