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的出这是什么材料吗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佬能看得出这是什么材料吗,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不知道有人能看出吗,反正我看不出来,不像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人能看出吗,反正我看不出来,不像金属

确实不是金属,这是飞达的卡槽,与之接触的是金属

网友B:
不就是普通的塑料板嘛?有研究性?看这磨损样子还不如用P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普通的塑料板嘛?有研究性?看这磨损样子还不如用POM

磨损严重应该是因为用几年了。我对材料不懂,让你见笑啦如果用POM大致加工方法能介绍下吗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黑电木

网友:
像黑尼龙

网友C:
没必要弄的一模一样,原装的不一定对。
一般情况下尼龙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若是经常摩擦的地方 像是尼龙

网友:
看出来了,是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弄的一模一样,原装的不一定对。
一般情况下尼龙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我想用POM做个试试看

网友:
已说明是飞达的卡槽,估计用的是电木,主要是防静电;

网友D:
估计是黑赛钢,如果有防静电要求的可以选用ESD黑赛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黑赛钢,如果有防静电要求的可以选用ESD黑赛钢

刚刚查了下ESD黑赛钢,谢谢

网友:
这样刮花应该就是黑POM

网友:
这种黑不溜秋的,机加工的话,估计就是尼龙的,如果是模具的话,尼龙+玻纤的

网友:
工程塑料MC901,尼龙板。

网友:
可以使用具有抗静电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生产。耐磨性能比POM和尼龙都好。

网友:
黑尼龙,电木应该不是这个磨损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损严重应该是因为用几年了。我对材料不懂,让你见笑啦如果用POM大致加工方法能介绍下吗

直接CNC铣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OM做个试试看

没毛病。

网友E:
看样子 主要是用来导向的,选择一款硬度适中,耐磨的材料加工就好吧。

网友:
不太像POM,好像是普通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 主要是用来导向的,选择一款硬度适中,耐磨的材料加工就好吧。

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尼龙板

网友:
1.这是什么材料,为什么要用这种?
场景:飞达。
输送产品:?(决定是否需要ESD要求)
材料:不像POM,像尼龙或者电木。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材料:起保护作用?有粉尘会不会有影响?
2.现在磨损严重,更换成什么材料有好的改善?
2.1感觉现在磨损严重的是尖角的地方。导向槽能不能做深一点,
2.2lz像更换pom,我觉得应该比现在好。可以试试!

网友:
可能黑尼龙吧

网友:
尼龙。电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