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一种聚氨酯加工设备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神,请问有谁知道聚氨酯专用的聚氨酯加工设备
1.加工行程
500mm*500mm*100mm(X*Y*Z),可做圆形,弧形加工
2.加工精度
+/-0.1以内
特殊要求:表面要求切割平整
有此类似设备厂家可以联系我,地址在东莞虎门,也可以提供材料试样
或者各大神有这方面的资讯,烦请提供!

18938271418-刘生(微信同号)

网友A:
+/-0.1的精度你就别想了。你那是弹性材料,精度没有那么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精度你就别想了。你那是弹性材料,精度没有那么好玩了。

如果加工过程不发热,或者做到及时冷却,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性

网友:
太软易撕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工过程不发热,或者做到及时冷却,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性

聚氨酯分为多种硬度,lz说的是多少度

网友C:
雕刻机的转速高,铣这种材质需要高速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氨酯分为多种硬度,lz说的是多少度

一般在肖氏8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的转速高,铣这种材质需要高速设备。

谢谢您提出的建议,我们联系了北京精雕在做尝试
如果您有资源可以定制此类机器,欢迎联系,谢谢!

网友:
可以上机加帮看看,很多资源。【机加帮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