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与材料及热处理

楼主(2019-11-27):
60Si2Mn与45号钢易焊接吗?如若能焊接,两者焊接完可以进行淬火吗?不会开裂吧?本人新手,不太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求教

网友:
可以选择合适的焊丝就行了

网友A:
45#本身就焊接性不好,弹簧钢估计也不用想...    两种不易焊接的材料还要整体去淬火...加热温度差多少不清楚,淬火介质应该也有不同...

换一种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本身就焊接性不好,弹簧钢估计也不用想...    两种不易焊接的材料还要整体去淬火...加热温度差多少不清楚 ...

那请问这种材料如果跟A3好焊吗?能不能融在一起不开裂,热处理又能控制在硬度多少呢?我现在这种产品硬度一般都在40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材料如果跟A3好焊吗?能不能融在一起不开裂,热处理又能控制在硬度多少呢?我现在这种产品硬度 ...

焊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异母材讲究有点多,不太清楚;    焊后热处理,之前我也了解过,没人给出过明确的答案,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不清楚

网友:
含碳量越高,越不好焊。

网友:
前者焊接性能较差,不适用于弧焊工艺,怎么不能用螺栓联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材料如果跟A3好焊吗?能不能融在一起不开裂,热处理又能控制在硬度多少呢?我现在这种产品硬度 ...

一般A3不进行热处理,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