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simulation

楼主(2019-11-27):
在inventor运动仿真中施加力使部件转动 为什么总是呈现出摆动的状态 (时间设置足够长)

网友A:
呈现出摆动的状态?【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B:
我推一下,他就能摆动???????!!!!!!!

Inventor还能有这高级得一塌糊涂的功能!?!?!?!?

如果不是保密的设计,能提供你“失败”的项目文件,让大家一起研究吗?

也许,能找出连Inventor研发队伍都没搞懂的功能呢。。。

P.S.

驱动约束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一下,他就能摆动???????!!!!!!!

Inventor还能有这高级得一塌糊涂的功能!?!?!? ...

如图所示的简易示意图 包括底板和简易圆柱轴(圆柱轴与底板采用插入配合)  在如图所示的绿色区域添加力大小为0.01N  最终结果显示为附件Excel 角度变化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呈现出摆动的状态?【啥意思?没看懂...】

如图所示的简易示意图 包括底板和简易圆柱轴(圆柱轴与底板采用插入配合)  在如图所示的绿色区域添加力大小为0.01N  最终结果显示为附件Excel 角度变化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 转动也时快时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呈现出摆动的状态?【啥意思?没看懂...】

如图所示的简易示意图 包括底板和简易圆柱轴(圆柱轴与底板采用插入配合)  在如图所示的绿色区域添加力大小为0.01N  最终结果显示为附件Excel 角度变化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转动也时快时慢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