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表示1和2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9-11-27):
如图,图中表示1和2分别是什么?左侧是个电机

网友:
找到品牌,型号,百度去

网友A:
1应该是扭力限制器或者离合器
2应该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
第二个应该是编码器

网友:
看着都像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扭力限制器或者离合器
2应该是旋转编码器

不错了。

网友:
第一个也有可能是测扭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