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想想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往返运动

楼主(2019-11-27):
最近在做一个由电机带动的旋转运动转换为轴线上直线往返运动

补充内容 (2019-11-27 18:09):
产品总外径不能超过25mm,电机最高转速12000转/分.

attach://

attach://

网友:
不就是电缸吗

网友A:
额,这个需求……有直接可以直线运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需求……有直接可以直线运动的啊

前辈,指的是线性电机吗?第一次做机械产品

网友B:
这个速度直线往返没可能,摆动都做不到。

网友:
12000转,这个速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直线往返没可能,摆动都做不到。

一般都在6000转/分,之前考虑过一种偏心轮,但因受空间限制,不理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都在6000转/分,之前考虑过一种偏心轮,但因受空间限制,不理想。

单独的一个滑动杆高速往复么,滑动杆有没有带着其他负载?

怎么好像电动牙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在6000转/分,之前考虑过一种偏心轮,但因受空间限制,不理想。

为何空间限制?你滑动杆部分可以不增加体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需求……有直接可以直线运动的啊

lz补充了转速

网友D:
电机转盘上做成3mm圆弧凸起,导杆的另一侧加弹簧,导杆正向运动靠电机,反向运动靠弹簧。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只能上凸轮了

网友:
加个偏心轮,像活塞一样

网友:
端面凸轮,纯机械转速好高。

网友:
有花键丝杠。
水平关节机器人SCARA的第三轴和第四轴就是它。我想,它就是你想要的了

网友(点评):
12000转,200Hz,

网友:
一个板固定住电机,带着杆旋转12000转;一个气缸推动板前后移动。

网友:
12000转!3mm行程,这么高速,不减速,一般的机械受不了!如如频率不高,锋衣机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机构!

网友:
楼主,关键的散热和润滑没问题吧?

如果能解决散热润滑问题,强行这么个振动,也不是没办法。

主从轴线掰弯出个8~9度,就有了。

极端点的机械机构,受制的,不是机械机构问题,而是物理化学相关的材料学进步程度原因。

网友:
这个转速参考发动机配气机构吧。。。一般的东西吃不消这速度。。

网友:
推杆可以就是一个丝杠啊,丝母和电机转子链接,但是你这个转速是不合适的,再选一个低速 的电机配个大导程的丝杠吧。请参考一下电缸的设计

网友:
电机与滚珠丝杠配合使用,或者直接选用电动缸,都可以实现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一个滑动杆高速往复么,滑动杆有没有带着其他负载?

怎么好像电动牙刷?

没其它负载滑动杆如何往返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盘上做成3mm圆弧凸起,导杆的另一侧加弹簧,导杆正向运动靠电机,反向运动靠弹簧。这只是提供一个思 ...

谢谢,考虑过这样的方案,担心转速太快,弹簧压缩还未伸胀开时,第二圈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一个滑动杆高速往复么,滑动杆有没有带着其他负载?

怎么好像电动牙刷?

差不多类似电动牙刷!

网友:
这速度,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还是不支招了,真给弄炸了,我这算教所犯罪啊๑乛◡乛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指的是线性电机吗?第一次做机械产品

电机带凸轮,偏心1.5用连杆连接。电机转速也太高了。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旋转马达驱动杆件直线往返运动的例子,负载比你这个重(我的负载有用1~2公斤),行程是正负1mm,装置体积比你这个大,用的曲柄滑块机构,最高速度到6000r/min可以实现,但噪音稍微大了一些,但可以接受。目测你这个把所有零件做小做轻,用曲柄滑块机构实现应该问题也不大。
另:可参考电动剃须刀的机构原理,转速比你这个不慢

网友:
行程是多少?
电机12000转/秒,往复运动也是12000次吗?考虑过什么材料能耐受吗?
电锤就是这种结构,但是频率低得多,高频会严重发热

网友E:
加个滑轨滑块,连杆,360°直接转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考虑过这样的方案,担心转速太快,弹簧压缩还未伸胀开时,第二圈又来了。

可以咨询一下做往复丝杆的(排线器)的厂家,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么高转速往复运动

网友F:
不考虑润滑及散热,机构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滑轨滑块,连杆,360°直接转直线

滑动轴与电机旋转轴是要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润滑及散热,机构可以实现

前辈,请加下我WX13410035867,我向您请教

楼主:
之前有考虑圆柱凸轮,因滑动杆与电机旋转轴是同心,先用两齿轮偏心凸轮,再带动滑动杆。产品的外径不能超出25,圆柱凸轮外径更小,滑槽坡太大有卡死的象。                        或许有些地方我没有考虑到!!还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考虑圆柱凸轮,因滑动杆与电机旋转轴是同心,先用两齿轮偏心凸轮,再带动滑动杆。产品的外径不能超 ...

外径有限制,长度没限制么?
你的滑动杆尺寸也没说清楚。最好将你的3D图档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径有限制,长度没限制么?
你的滑动杆尺寸也没说清楚。最好将你的3D图档传上来。

外径有限制,长度不限,但尽可以短点。

草案

草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有限制,长度不限,但尽可以短点。

12000转,磨损,发热,,,到处是坑。发悬赏红包,请大侠们出手吧

网友:
曲柄,丝杆

网友:
了解下直线电机?

网友:
螺杆螺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