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受力分析

楼主(2019-11-27):
下图是平衡状态,2杆的受力该怎么根据1杆给的推力分解过去?感觉分解方式不同,他大小也不一样,但实际应该是个定值才对,不知道哪里理解出问题了?

网友:
咋可能是定值呢

网友:
那个角度会变的

网友:
都标出角度了

楼主:
|aniljiang发表于 11-27 18:09那个角度会变的
此时是平衡,静止的

网友:
Fx=F1*cos21.7°,沿杆二方向向上呀
话说F0那个杆是不是在随风飘荡

网友:
1处导向有支反力。
无论怎么分解,都符合平行四边形定则。那就随意建一个直角坐标系,向坐标轴投影即可。只要分析全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傲娇的厕纸发表于 11-27 19:58Fx=F1*cos21.7°,沿杆二方向向上呀

话说F0那个杆是不是在随风飘荡
两个力是不是搞反了?那个F0可以力平衡啊?

楼主:
|傲娇的厕纸发表于 11-27 19:58Fx=F1*cos21.7°,沿杆二方向向上呀

话说F0那个杆是不是在随风飘荡
Fxcos21.7=F1?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1-27 20:261处导向有支反力。

无论怎么分解,都符合平行四边形定则。那就随意建一个直角坐标系,向坐标轴投影即可。只要分析全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嗯,好像理解了

网友:
2杆是个二力杆,力只能沿杆的方向

网友:
emm,楼上都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力是不是搞反了?那个F0可以力平衡啊?

Fx是动力源F1的转换出来的分力吧,怎么可能Fx能比F1大呢

网友:
受力分析图先画出来,有了力的分解图示,才好便于后续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x是动力源F1的转换出来的分力吧,怎么可能Fx能比F1大呢

想一想杠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