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计算

楼主(2019-11-27):
如图所示为辊筒输送机。已知减速机输出转速n=56r/min,扭矩N=64NM。链条为08B,主动链轮和涨紧轮节距12.7mm,齿数17,辊筒链轮节距12.7mm,齿数11,辊筒直径50mm,求该辊筒输送机的输送速度和能输送的最重货物?再问下设计手册上链速计算公式:v=nzp/60000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请详细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看图片,整机一根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整机一根链条??

是的,整机一根链条,导条压着,防止跳齿

网友:
等人解决 后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整机一根链条,导条压着,防止跳齿

一般都是多条小链条吧

网友:
我也围观,等待学习,转速可以求的,载重货物似乎也可以从电机扭矩球的

网友:
  这种链条的布置应该有问题,单个链条受到的拉力太大了。

网友B:
容易夭折啊……咳咳,我是说链条。链条的间隙沿长度方向累加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啊

网友C:
本人搞链条解答链条最重输送量,请你自己查08B的拉力和各种系数折扣。一根链条这么长的滚筒线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夭折啊……咳咳,我是说链条。链条的间隙沿长度方向累加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啊

大叔觉得用不用拆成两台输送机

网友(点评):
1台也可以的,累计间隙是个麻烦,但是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搞链条解答链条最重输送量,请你自己查08B的拉力和各种系数折扣。一根链条这么长的滚筒线少见

单链输送机也很长啊

网友D:
链条导条是压在上面的吗? 速度好求,转速乘速比乘辊筒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导条是压在上面的吗? 速度好求,转速乘速比乘辊筒周长

是的,导条在上面压着链条。链速v=nzp/60000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搞链条解答链条最重输送量,请你自己查08B的拉力和各种系数折扣。一根链条这么长的滚筒线少见

辊筒线也就2.2米,输送40KG货物没问题

网友E:
  • n代表转速,z代表齿数,p代表节距
  • z乘以p粗略代表链轮周长,再乘以n代表每分钟走过的距离
  • n的单位是分钟,除以60代表每秒走过的距离
  • 工程上速度以米为单位,但机械领域以毫米为单位,需要再除以1000

网友F:
有没有动画设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辊筒线也就2.2米,输送40KG货物没问题

40KG确实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 n代表转速,z代表齿数,p代表节距
  • z乘以p粗略代表链轮周长,再乘以n代表每分钟走过的距离
  • n的 ...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动画设计啊

    没有动画,有3D模型

网友G:
    V=3.14Dn/=1000   V =8.7M/min
    P=FV    F=457
    G =mg  M=46 KG

网友:
    学习了!,15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V=3.14Dn/=1000   V =8.7M/min
    P=FV    F=457
    G =mg  M=46 KG

    我咋感觉不对的啊

网友:
    不是多组相互错开的链条吗...

网友:
    这个简单,Z*P=s1为链轮转一圈链条行走的距离,Z*P*n=s为链条一分钟行走的距离,Z*P*n/60=V 由于P单位是mm换算成m 公式就变成Z*P*n*0.001/60=v  转换下就是V=Z*P*n/60000

网友:
    能压住吗?

网友:
实际问题不清楚,已经不怎么搞机械了。但是推导公式可以说几句,从高中公式开始 链轮周长l=(pi)d=2(pi)r=zp,  v=wr=2(pi)*nr=2(pi)*n*zp/(2(pi))=nzp,下面的60000就是单位带进去算出来的,速度单位为m/s。

网友:
|aguolaode发表于 11-28 09:34
大叔觉得用不用拆成两台输送机

感觉张紧的行程不是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