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墙保温装饰板的生产过程

楼主(2019-11-27):
不锈钢板或铝板,铁板,
滚筒磨具滚压出砖型

滚筒印

卷边

喷发泡剂

放铝箔纸

卷边

滚压机,温度

好了

网友A:
没看懂这个外墙保温板的生产过程。是在两个模板之间填装发泡剂等保温材料吗?装饰面与保温材料是粘结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个外墙保温板的生产过程。是在两个模板之间填装发泡剂等保温材料吗?装饰面与保温材料是粘结的还是 ...

发泡剂比如(黑白料),两种液体搅拌,就会膨胀。
不用胶水,这个料自带粘贴功能,会粘在金属板和铝箔上。

网友:
六步生产工艺,这样的生产线做成自动化占地也不会小啊。

网友(2020-07-02):
太简单啊,发出来设备图,工艺流程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