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ipload就是mm/r的Feed吗?

楼主(2019-11-27):
请教,chipload就是mm/r的Feed(进给)吗?

网友:
进刀量吧?

网友(点评):
第一次接触,看资料是,不知道和Feed有什么差异,

楼主:
单位mm/r?

网友:
Chip,这里,大概意思就是切削出来的屑片吧?不是薯片了,哈?

Load,这里,大概意思就是承载吧?

刀尖承载多少屑片,那得看转一圈能刮下来多厚。

网友(点评):
0.984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从这个单位来看,应该是进刀量之类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