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电机选型怎么选怎么计算

楼主(2019-11-27):
速度每分钟3米沿着轨道,来回水平移动,链轮十七齿,链条20A两侧个一根,链轮轨道链轮十米左右

网友A:
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速度向前运动需要的功率P=F*v=500*9.8*3=14700Nm/s=14.7kW
电机功率=(14.7/(0.9*0.9))*(1.1~1.25)=19.96~22.69kW,取电机功率P'=22kW,往电机样本上的功率档上靠。
0.9是链传动的效率。

选电机还需要根据计算推算推算出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是多少?
电机转速计算,从重物速度推算到电机轴,题目中链传动比你没有给出,所以,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你自己计算,然后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对不对?

以上两个参数知道,基本就可以选择电机。

网友:
楼主,请把这个问题先描述下,你想实现什么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重物重量500kg,沿着导轨向前运动的速度是多少?对运动速度有无要求?

楼主:
速度每分钟3m,沿着轨道水平移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7 21:57楼主,请把这个问题先描述下,你想实现什么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重物重量500kg,沿着导轨向前运动的速度是多少?对运动速度有无要求?
速度每分钟3米沿着轨道,来回水平移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7 21:57楼主,请把这个问题先描述下,你想实现什么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重物重量500kg,沿着导轨向前运动的速度是多少?对运动速度有无要求?
链轮十七齿,链条20A两侧个一根,链轮轨道链轮十米左右

网友B:
|晓昀发表于 11-27 22:24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速度向前运动需要的功率P=F*v=500*9.8*3=14700Nm/s=14.7kW

电机功率=(14.7/(0.9*0.9))*(1.1~1.25)=19.96~22.69kW,取电机功率P'=22kW,往电机样本上的功率档上靠。

0.9是链传动的效率。

选电机还需要根据计算推算推算出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是多少?

电机转速计算,从重物速度推算到电机轴,题目中链传动比你没有给出,所以,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你自己计算,然后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对不对?

以上两个参数知道,基本就可以选择电机。
是摩擦力做功吧,重力与速度方向垂直,重力没有做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 ...

水平运动,是摩擦力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摩擦力做功吧,重力与速度方向垂直,重力没有做功

确实是摩擦力在做功,但是功率的计算没问题,重物和带之间不存在相对滑动的情况下,这个算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 ...

F=Umg=500x0.5x10=2500  摩擦力做功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7 22:24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速度向前运动需要的功率P=F*v=500*9.8*3=14700Nm/s=14.7kW

电机功率=(14.7/(0.9*0.9))*(1.1~1.25)=19.96~22.69kW,取电机功率P'=22kW,往电机样本上的功率档上靠。

0.9是链传动的效率。

选电机还需要根据计算推算推算出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是多少?

电机转速计算,从重物速度推算到电机轴,题目中链传动比你没有给出,所以,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你自己计算,然后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对不对?

以上两个参数知道,基本就可以选择电机。
老师看一下是这样算吗,谢谢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7 22:24选电机需要计算这个传动系统实际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功率;

重物在3米/秒的速度向前运动需要的功率P=F*v=500*9.8*3=14700Nm/s=14.7kW

电机功率=(14.7/(0.9*0.9))*(1.1~1.25)=19.96~22.69kW,取电机功率P'=22kW,往电机样本上的功率档上靠。

0.9是链传动的效率。

选电机还需要根据计算推算推算出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是多少?

电机转速计算,从重物速度推算到电机轴,题目中链传动比你没有给出,所以,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你自己计算,然后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对不对?

以上两个参数知道,基本就可以选择电机。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11-28 09:11 本帖最后由 zhaojunxian 于 2019-11-28 09:12 编辑

F=Umg=500x0.5x10=2500  摩擦力做功
那是2500乘以9.8乘以每分钟几米吗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11-28 09:11 本帖最后由 zhaojunxian 于 2019-11-28 09:12 编辑

F=Umg=500x0.5x10=2500  摩擦力做功
0.5是摩擦因数吗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11-28 09:11 本帖最后由 zhaojunxian 于 2019-11-28 09:12 编辑

F=Umg=500x0.5x10=2500  摩擦力做功
我们是钢和钢磨是应该乘以0.1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摩擦力做功吧,重力与速度方向垂直,重力没有做功

是的。重力少乘了摩擦系数,把重力看成了水平拉力了。

感谢以上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