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清楚不锈钢梳子的梭齿工艺的啊,请赐教!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神,有谁清楚不锈钢梳子的梭齿工艺的啊,请赐教!

网友A:
耿帅的梳子这是要量产吗

网友(点评):
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像金毛、苏牧、雪瑞纳、阿拉斯加这样的长毛犬,宠物店都推荐买不锈钢的梳子

网友:
不懂瞎猜一个,激光,线切割,然后打磨,最后放金刚砂滚筒里研磨或者用金刚砂气喷研磨。化学腐蚀也不能放过。
或者用钻头开孔,把梳爪放进去,摆好,用电阻焊。

网友:
梭齿是不是开齿的意思?
是有这种设备的,梳子开齿机,包括工作台、原料装置、切割装置、丝杠、丝杠驱动装置、托板架、齿间距调节装置、弧度调节装置和原料控制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耿帅的梳子这是要量产吗

是的

网友B:
不锈钢材质加工比较难。用治具一次性焊接,打磨,电镀可能会效率高一点。。。如果用软性材料,木头,可以坯料,一次性切割,打磨就ok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材质加工比较难。用治具一次性焊接,打磨,电镀可能会效率高一点。。。如果用软性材料,木头,可以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