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精度的概念(路边社信息)

楼主(2019-11-28):
卫星距离地面100000米以上,准确的对准物体需要做到0.0001度

用三维扫描仪扫描十米位置的物体,做到1毫米精度,需要做到0.003度

而更高的太空望远镜需要做到0.00001度。

常见的编码器精度是1度0.1度。

以上信息收集路边社,准不准确不知道。

网友:
据我所知,高精度的三维扫描仪用的是相位测量;一般精度用的是TOF法,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卫星估计也是靠发射激光来定位的(这条瞎猜的)

网友A:
我用的软件,尺寸框里自动蹦出来的mm单位长度,有时能蹦出来小数点一下8~9位。

我跟研发队伍就说过:你们知不知道Inventor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软件,尺寸框里自动蹦出来的mm单位长度,有时能蹦出来小数点一下8~9位。

我跟研发队伍就说过:你 ...

哈哈,不过NASA确实有用过Inventor,精度是要高一点

网友B:
概念错了,卫星是发射信号,手机收到3台以上卫星的发射的信号以后自己经过计算得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对于一些高空卫星也同样适用,地面给出坐标后卫星去调整拍照。太空望远镜看的是外太空不是地球,要看地球的高空卫星,你听说过像素这个概念吗?然后普通的伺服什么定位和这种军用的不一样,三位扫描用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错了,卫星是发射信号,手机收到3台以上卫星的发射的信号以后自己经过计算得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对于 ...

气象卫星,侦查卫星,天文望远镜,三维扫描仪,这里面都要涉及伺服角度精度问题的,三维扫描仪的振镜,音圈电机,晶振电机。自动寻星的天文望远镜精度很高的,普通爱好者的也能达到0.1角秒。侦察卫星把要想针对哪个点,需要提前计算好坐标,然后卫星的镜头会调整姿态,这个精度相当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不懂,这是文章介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象卫星,侦查卫星,天文望远镜,三维扫描仪,这里面都要涉及伺服角度精度问题的,三维扫描仪的振镜,音 ...

多级传动变位。精度等级很恐怖。

楼主:
楼梯护栏,看似不起眼,但是楼梯护栏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护栏在施工时,往往是现场施工,原因是测量复杂,或者无法测量。

现在市场扫描仪很多,能达到测量楼梯精度或能力的基本没有。

网友:
情况不同,请不要偷换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