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皮带输送机会跑向松的一侧,还是紧的一侧。为什么?

楼主(2019-11-28):
请问皮带输送机会跑向松的一侧,还是紧的一侧。为什么?

网友A:
托辊调整方向示意图

网友B:
对于短皮带调滚筒,长皮带转弯带要调托辊角度。都按摩擦力方向考虑。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对短皮带,皮带张力分布均匀性影响大;对长皮带托辊导向的影响大。是吗?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会样松的位置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短皮带调滚筒,长皮带转弯带要调托辊角度。都按摩擦力方向考虑。

是的,高速转弯皮带还要考虑物流的惯性力。

网友(2020-05-26):
皮带会往松的地方跑

网友C(2020-08-26):
引用 网友A:
托辊调整方向示意图

图片显示皮带往紧的一侧跑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显示皮带往紧的一侧跑的意思吗

并不,需要反过来说:若皮带跑向一侧,把这一侧适当张紧,皮带可以复位

网友(2021-10-08):
图是指根据皮带跑偏的方向调整托辊

网友:
口诀:跑松不跑紧

网友(2024-09-28):
跑送不跑紧

网友:
跑松不跑紧,滑到松的那端了!有张紧力就跟皮筋似得往窄口滑!

网友(2025-09-04):
跑松不跑紧,跑哪里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