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两级行星减速器,减速比可达10000:1

楼主(2019-11-28):
请教专家们,类似两级行星减速器,减速比可达10000:1的减速器,这种产品的设计方案,减速器厂家会感兴趣吗?
本发明工作原理的阐述需要先定义一个概念:齿轮在每分钟的时间里转动的总齿数;
齿数为Z的齿轮,其转速是n转/分钟,则齿轮每分钟转动的总齿数=齿轮的齿数×齿轮的转速=Zn个,在本发明中简称总齿数。
一级轮系中,一级中心轮作为主动轮,一级内齿圈作为减速输出,且一级中心轮与一级内齿圈的旋向相反;一级内齿圈与二级内齿圈同向且同步转动,二级中心轮与一级中心轮同向且同步转动,因此,在二级行星轮系中,二级内齿圈与二级中心轮旋向相反且转速不同,即总齿数不同,所以,二级内齿圈与二级中心轮之间的二级行星齿轮不仅会自转,而且还会产生围绕行星架轴心的公转,由于二级行星齿轮的行星架连接着输出轴,所以输出轴会产生转动。二级行星齿轮的公转速度,也就是输出轴的转速,与二级内齿圈、二级中心轮的总齿数的差值有关,调节有关齿轮的齿数,可以得到很小的差值,当这个差值很小时,这两个轮之间的行星齿轮公转的速度就会很小,从而获得极大的减速比,并且行星轮系结构紧凑,传动稳定,能够实现在获得较大减速比的同时,使减速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

一种减速器,包括外壳1和设置在外壳1内的一级轮系2和二级行星轮系3,所述一级轮系2包括一级中心轮21、一级中间轮22和一级内齿圈23,一级中心轮21为主动轮,该一级中心轮21通过轴承安装在所述外壳1侧壁上,一级中间轮22通过轴承安装在所述外壳1侧壁上,一级内齿圈23为减速输出轮,在运行过程中,一级内齿圈23与一级中心轮的旋向相反;所述二级行星轮系3包括二级中心轮31、二级行星轮32和二级内齿圈33,二级行星轮32上安装行星架34,二级内齿圈33为输入轮,行星架34为减速输出轴。
所述一级内齿圈23与所述二级内齿圈33相对的侧面一体成型,一体成型使得两个行星轮系结构紧凑,占用空间较小,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一级内齿圈23与所述二级内齿圈33也可以用螺栓或是定位销轴固定连接;一级内齿圈23与所述二级内齿圈33同步转动,所述一级内齿圈23和所述二级内齿圈33重合的侧面处的侧壁与所述主动轮的中心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所述一级内齿圈23和所述二级内齿圈33重合的侧壁处的外圆面与所述外壳1内壁通过轴承连接;一级中心轮21的中心轴与二级中心轮31的中心轴同轴,因此,一级中心轮21的中心轴与二级中心轮31同步转动。
当二级中心轮31与二级内齿圈33的总齿数存在差值时,二级行星轮32就会产生公转,公转的转向由各自的总齿数决定。
当二级中心轮31的总齿数大于二级内齿圈33的总齿数时,二级行星轮32的公转方向与二级中心轮31同向。此时,对于二级行星轮32的公转来说,相当于二级内齿圈33不转动、二级中心轮31以差值/二级中心轮齿数的速度转动。
因此,二级行星轮32的公转速度的计算,可以引入标准的(内齿圈固定,输入轴为中心的太阳齿,行星齿架输出)行星减速器减速比计算公式:
减速比i=(内齿圈齿数/太阳齿齿数)+1,行星架转速=太阳齿转速×(1/ i)
二级行星轮的公转速度为:n=(差值/二级中心轮齿数)×(1/ i)=(差值/二级中心轮齿数)/ i
i=(二级内齿圈齿数/二级中心轮齿数)+1。

例子:
各齿轮参数具体为:
名称        一级中心轮        一级内齿圈        二级内齿圈        二级中心轮
齿数Z              17                            77                                86                               19
一级内齿圈23的转速:n1=10000×(17/77)=2207.8 r/min
二级内齿圈33的转速:n2=2207.8 r/min
二级内齿圈33的总齿数为:Z1=86×2207.8=189870.8≈189871个/每分钟
二级中心轮31的总齿数为: Z12=19×10000=190000个/每分钟
所以,二级内齿圈33与二级中心轮31总齿数的差值为:
Z2-Z1=190000-189871=129个/每分钟
因此,二级行星轮32输出的转速为:
n4=(129 /19)/(86 /19+1)≈1.23 r/min
此时,减速器的总传动减速比为:10000:1.23≈8130:1。

当齿数为:19    96     101    20     时,减速比为11000:1

网友A:
从厂家的角度来说,首先我关注的不是你如何做到这个减速比,而是关注你这个机器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相比于市场上的各类减速机在各方面有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厂家的角度来说,首先我关注的不是你如何做到这个减速比,而是关注你这个机器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相比于 ...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很犀利!
这个减速器设计,体积小结构紧凑,成本低,减速比大,也就这些优点了。我不是机械行业的人,不了解这专业方面的事情,也不知道这种设计的应用市场,所以就想请教你们这些业内专家绐解答,这个设计他们厂家会不会感兴趣?

网友B:
体积能做到多大?额定输出扭矩多大?别光减速比大,也的看输出扭矩自身能不能承受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能做到多大?额定输出扭矩多大?别光减速比大,也的看输出扭矩自身能不能承受的住。

体积不会很大,外径能做到和它配套的电机外径差不多,长度应该不会超过电机的三分之一。至于扭矩什么的,我真就不懂了,没做过实物,真不确定有没有价值,所以就想请教业内专家们。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用在实验样机上面,待有成功案例后,再大力推广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用在实验样机上面,待有成功案例后,再大力推广销售。

申请专利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再做样机?我怕这东西不行,我越投越多,最后就成了人生笑话了。就止于此,可以投入精力,但绝不再投钱了。

网友:
感谢分享,已收藏至机加帮。【机加帮APP】

网友D:
不看好,因为有谐波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好,因为有谐波减速机

可谐波太贵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谐波太贵太贵

已经在降了,只要不是精度和寿命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定制的,国产的价格都很好商量

网友:
设计明白了 建议做一个受力分析确定一下 如果对材料要求太高还是价值不高  毕竟1w:1这种减速比出现在重型机械的场景比较多  最重要是一般需要大减速的都是为了大扭 但是让齿圈转起来我不确定会损失多少效率  最好还是做个传动功率分析 比如用45号钢能承受多少输入 能输出多少扭矩 如果最后结果还不错 那做一套找厂家谈也还划算

网友(2020-01-02):
比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就是输出额定扭矩这个参数需要校核得到的!不然和RV&谐波区分不开,就不容易打开市场!

网友(2021-09-22):
第二级感觉相当于整个减速机在反向旋转,抵消一部分行星轮的旋转,17                            77                                86                               19的数量的话,应该最多只有25倍的减速比嘛

网友(2021-12-20):
差齿减速机是速比最大的了。

网友(2022-07-20):
考虑到输出扭矩,你2级齿轮能承受多大的扭矩?输入1NM,输出端就10000NM,减速后的转速是多少?3000/10000,想想就肉牛了。。。。。。。。。。就拿个发明专利在忽悠你了,谐波国产的已经把价格打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