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齿轮出现带来转子发动机实用性-罗氏转子发动机

楼主(2019-11-28):
马自达转子发动机不成功,相信大家都知道原因:污染,磨缸寿命短,烧机油,燃烧不充分

三角转子发动机的三角其实很不适合做转子发动机转子,旋转时偏心造成密封的困难,加入密封片又使得缸体受到摩擦损坏造成发动机寿命短,最大问题是燃烧不充分排出这一最大问题,在强调环保经济的今天这就是致命的问题,这也使得拥有种种优点的马自达发动机一直不能实用的原因。

https://v.qq.com/x/page/e30240jja88.html
取名罗氏转子发动机一方面是为了以后讨论这种发动机时统一称呼,二个是作为发明人的权利和虚荣心,相信大家能理解,已申请了专利。

今年出现的一款特形齿轮解决了转子发动机的结构问题,从而将带来转子发动机得到实际应用的可能,相互旋转的两个齿

轮不存在偏心旋转,这使得密封性得以保证,在中心工作的膨胀燃烧气体由于没有密封片会泄露,但只能泄露到相邻燃烧室,燃烧气体推动齿轮旋转只有至排气口才得以排出,没有燃烧不充分排出这一致命问题,其他还有:
其一,多重燃烧室的气密效果使得燃烧后气体不易跑出(有泄漏也只是进入邻近的燃烧室,可设想成处在监狱中心房间的犯人好不容易挖地道跑到隔壁房间,缺依然不能跑出去),故不需要三角转子发动机磨损缸体的气密片;
其二,多重燃烧室不会使得燃烧气体未完全燃烧就排出,燃烧气体只能是推动齿轮旋转再一个一个燃烧室旋转至排气口才能排出充分保证了燃烧气体的做功效果,使得燃油效率提高;
其三,多重燃烧室工作是间隔一个或多个燃烧室喷油点火工作,不怕燃烧室泄漏的火焰点着相邻的燃烧室,还可根据输出功率决定一圈多少个燃烧室工作,不会造成燃油的无谓损耗的造成燃油消耗大;
其四,结构及其简单,两个齿轮加上外壳,制作容易成本低,功率高。
其五,一个齿轮是被两块圆板包夹成多个只有一个开口的燃烧室,只有一个齿轮旋转齿合时封闭这个燃烧室,只在齿合位置有点泄露影响不大;
其六,齿轮摩擦易损,在发明中发动机外有一对同步旋转辅助齿轮承担摩擦任务,发动机内的这两齿轮理论上只是受到气体膨胀力推动旋转,本身摩擦力不会太大。

其七,在动画原理图中,启动时的区间为第二辅助燃烧室,可作为启动用而不需配置启动电机的同时还可作为旋转燃烧室这一第一燃烧室中的燃烧气体在此滞留充分燃烧;还具有在第一燃烧室在点火工作时,第二燃烧室的喷油嘴喷油,一旦第一燃烧室齿轮打开,膨胀的未充分燃烧气体会点燃并压缩第二燃烧室中的油雾气体,使得第二燃烧室又成为一个燃烧室;
其七,旋转燃烧室不是每个依次工作,而是采用间隔一个或多个燃烧室工作,好处是使得各燃烧室不会一直工作使得温度太高,而且能充分保证第二燃烧室中的氧气充足;

好了写了这么多,本人虽然是机械专业的,但已离开二十多年了,有缺陷的地方希望能在这个专业论坛得到各位专家的指正,再重申一点我对标的是马自达转子发动机,是针对其主要问题而得出优于其的发明,请提出罗氏转子发动机存在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其彻底不能使用的问题,如马自达上并不是致命问题,何以罗氏转子发动机就会是致命问题?如有请提出论据,比如有人就提出积碳就能枪毙罗氏转子发动机,不是说罗氏转子发动机不存在积碳问题,而是您积碳就能枪毙罗氏转子发动机怎么就能不可行?是像马自达那样的致命问题?当然您可以提出其他非致命问题但别一句没有论证的论点就枪毙我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小白的疑问:
1、点火机构如何布置?
2、端面是如何密封的?
3、同样的外形尺寸、同样的输出能力下,如何保证齿轮的刚度和强度?

网友:
楼主发明的吗

楼主:
是我发明的,已申请专利。第一燃烧室点火我想就安在圆端面上,另一端面安装喷油嘴,不知可行否?端面我不想密封就贴璧旋转,作为旋转燃烧室的端面是两块圆板并在圆窝孔内,只要工作时有机油在旋转离心力作用下自然封闭住,而另一齿轮在贴璧旋转时在机油和水汽的润滑端面下也能封闭,但肯定会泄漏一些,但在齿轮室的多级气密下问题应该不大,不知是否成立请指正。至于齿轮刚度,我在机壳外有一对同步旋转齿轮作为同步输出动力,可以减轻机内两个齿轮磨损,另外我觉得机内的两齿轮在受力方面没有想象中的受力很大的情况,在启动时的点火空间,如果大家不用管这是发动机,如果只是向这一空间单纯输入高压气,只要大家有一点想象力,都可看出这两齿轮会被高压气推动旋转,再回过头来看,旋转燃烧室的燃烧室在旋转时不就是向这一区域输送高压气吗?可以看出这两齿轮受力是在测璧受膨胀气体推动力更大,传动力应该被外壳的两同步齿轮分担了大部,不知对不对,还有机壳内齿轮磨损并不会影响太大,应为还是被后面的燃烧室继续带动旋转进入。一点拙见。

网友:
转子发动机现在只有马自达还在做吧,一般的企业没有那个资金实力来做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不就是一个齿轮泵的样子么?这种形状的燃烧室不可能高效的。楼上说得很好,端面密封都没法解决。

网友C:
三星转子发动机产生的功率太大,很多塞车上面都不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齿轮泵的样子么?这种形状的燃烧室不可能高效的。楼上说得很好,端面密封都没法解决。

您的观点很奇怪,楼上怎么就说的好,端面密封都没法解决(人家只是提出问题没有定论),提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定论从哪来的?而且您看全了我文章的论述吗?
关于端面的密封,我再解释一遍不知您看的懂吗?
端面我不想密封就贴璧旋转,作为旋转燃烧室的端面是两块圆板并在圆窝孔内旋转,只要工作时有机油在旋转离心力作用下自然封闭住,同样的马自达这种偏心旋转的端面没有大问题这也应没问题;估计你质疑的应该是另一作为旋转活塞的左边齿轮端面密封,我解决方法两点:1、加大齿根厚度,在贴璧旋转时在机油和水汽的润滑端面下也能封闭,但肯定会泄漏一些,但在齿轮室的多级气密下问题应该不大;2、左边齿轮采用直径更大,齿数更多的齿轮,增加旋转齿空间从而增加更多旋转气室,(也就是加多越狱时逃犯即泄漏气体通过的空间),不同直径和齿数的此种齿轮设计已咨询可以实现相互齿和。
2、不就是一个齿轮泵的样子么?这种形状的燃烧室不可能高效的。
请别下这种结论,这只能证明您知识匮乏,这种齿轮是新发明的,您能发明这种齿轮出来吗?传统齿轮齿间空间太小是实现不了压缩。
知道马自达转子发动机是如何提高吗?它采用的是双转子不同步工作,利用相通的管道,利用交替工作的原理,使得单边工作的膨胀气体同时给另一边加压,提高压缩比。
罗氏发动机最有效果也同样是采用两台发动机相互直通第二燃烧室,请大家注意是第二燃烧室即上面的启动室,第一燃烧室是形状不太好,但我计划不光是依耐第一燃烧室,在上面文章里有阐述,第一燃烧室的作用我比喻一下,就好比子弹上的底火是为了点燃第二燃烧室中被喷出的油雾压缩气体;再形象比喻一下吧,你把连接两台发动机第二燃烧室的管道之间加上一活塞,在两台发动机交替工作时由于气压不同而被推来推去从而压缩两边的第二燃烧室的气体,但去除这个活塞块也没问题,直通也能起到压缩作用。

提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用匮乏的知识去判断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观点很奇怪,楼上怎么就说的好,端面密封都没法解决(人家只是提出问题没有定论),提出问题不可怕可 ...

不就是一个根切到齿顶厚基本没有的渐开线齿轮嘛,怎么成你新发明的了?
另外,专利申请下来了没?申请书和受理通知都不算数的哦~

楼主:
是得,齿轮不是我发明的,但用这种齿轮做发动机是我的发明,专利正在申请当中已公示,没有3-5年不会下来,但我可不会等3-5年再开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一个根切到齿顶厚基本没有的渐开线齿轮嘛,怎么成你新发明的了?
另外,专利申请下来了没?申请书 ...

顺问一句您是汽车天地的age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转子发动机产生的功率太大,很多塞车上面都不让用了。

三角转子不让用不是它的优点功率大不让用,而是三角转子发动机赛车完全是依靠超量的烧油得到的,而且并不是当年马自达发动机如何好,在那年夺冠其中还有别的赛车正好出故障等问题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其后赛车协会规定大家统一使用最多多少油量下,马自达转子发动机就根本没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得,齿轮不是我发明的,但用这种齿轮做发动机是我的发明,专利正在申请当中已公示,没有3-5年不会下来, ...

那么,齿数增加到17个以上,不就是齿轮泵了吗?哦不,应该叫齿轮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齿数增加到17个以上,不就是齿轮泵了吗?哦不,应该叫齿轮马达。

太多齿数没有必要,也增加机械加工难度。

楼主:
这种转子发动机其实是有别名-齿轮转子发动机

网友E:
看好楼主,本人专做齿轮的,可合作!可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好楼主,本人专做齿轮的,可合作!可尝试!

有兴趣合作可直接联系我,联系方式在原理动画演示里(https://v.qq.com/x/page/e30240jja88.html)上可找到

楼主:
可直接加微信

网友(2020-02-07):
楼主,你的发明不错,我觉的有两个问题可能你需要注意一下(先不说密封),一是压缩不高,会影响耗油率,二是现有结构无法实现进气。要不你看看我的,咱们两个的比较相似。我也在玩齿轮转子发动机,我那个是正经的齿轮泵型式http://www.cmiw.cn/thread-1010327-1-1.html,愿意的话可以合作探讨。18283359978,QQ281940376。

楼主(2020-05-20):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疑问:
1、点火机构如何布置?
2、端面是如何密封的?

1、在空心旋转轴安装高速旋转接头输油,顺轴上开孔连接旋转燃烧室的圆夹板上通入每个旋转燃烧室内部的喷油嘴,同样旋转轴安装旋转接线环通过开槽安装控制线控制另一端旋转燃烧室的圆夹板上的火花塞;
2、旋转圆端面可在圆端面加机油,机油在几千转旋转速度下被甩向圆端顶直接气封住圆端面,另一作为活塞齿轮的旋转端面密封,a、加高齿根高度用圆端面减少齿柄高度,齿柄的端面就减少增加密封性;b、由于活塞齿轮不是作为燃烧室,对两齿间形状没有特别要求,可加大活塞齿轮的齿柄厚度增加刚性;c、燃烧室的齿轮被两圆夹板夹住,齿轮的受力由于被圆夹板分担所以不存在问题。

如还感兴趣可参看正在专利实审的详细内容
http://www2.soopat.com/Patent/201910838640

楼主(2021-05-11):
完整结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PKqlb9SJMt6vaEH70wFZQ
提取码:11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i3cbuOveY3VUwlJtTRWHA
提取码:1111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