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气缸减速运行?

楼主(2019-11-28):
请教各位老师,希望使气缸减速运行该如何实现?不是慢速,是速度越来越慢,是通过调速阀或者什么可以实现还是需要布置个管路才能实现?谢谢了

网友A:
调速阀可以手动旋转控制流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阀可以手动旋转控制流量大小

这个说的没错,不过不想手动去调额。。。我刚才想到是增加一个电磁阀让气路泄气减压降速,不过还是相当于断崖式的减速,需要电气给控制

网友:
弹簧弹力

网友:
你用一个步进电机去传动调速阀的旋钮

楼主:
这个考虑了增加个阻尼器之类的也可以,不过觉得成本哈哈哈

网友(点评):
一般的阻尼器,起阻尼作用的,不是弹簧吧?人家说了是弹簧,没说是阻尼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没错,不过不想手动去调额。。。我刚才想到是增加一个电磁阀让气路泄气减压降速,不过还是相当于 ...

你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电磁阀控制的话,电磁阀要么开要么关的,要么你自己搞个电磁阀,多孔进气,减速就关一个孔?

网友:
供气管加个大小合适的气包,气包前再加个阀,气缸运行的时候,关掉这个阀,利用气包的气推动气缸运行,因为气包气压越来越低,导致气缸越走越慢。气缸上可能还需要装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电磁阀控制的话,电磁阀要么开要么关的,要么你自己搞个电磁阀,多孔进气,减速就 ...

平移一个小车,在最终位置冲击大,老师想换成电动推杆,但是尺寸明显比气缸大,我就想换电磁阀试试,刚才考虑了一下,你说的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弄不好又是只会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经验的“教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移一个小车,在最终位置冲击大,老师想换成电动推杆,但是尺寸明显比气缸大,我就想换电磁阀试试,刚才 ...

最终位置冲击大?那么你可以选一个带缓冲的气缸啊,这样不就没你说的这种事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位置冲击大?那么你可以选一个带缓冲的气缸啊,这样不就没你说的这种事情了么

气缸是sc160 行程1300 emmmm价格估计不会太低吧,准备缩小排气管路分两支,一路加个常开二位三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是sc160 行程1300 emmmm价格估计不会太低吧,准备缩小排气管路分两支,一路加个常开二位三通

SC160-1300带29mm的可调缓冲行程,这个调过之后,应该会有效果哇?
还有,要是速度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进出气得调速阀速度都调低一点,小车应该也不会有大冲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160-1300带29mm的可调缓冲行程,这个调过之后,应该会有效果哇?
还有,要是速度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 ...

气缸不希望走全行程,这个缓冲还能用么?速度还是希望能走得快些,10秒左右得走完,emmmm看来还得加个电磁阀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不希望走全行程,这个缓冲还能用么?速度还是希望能走得快些,10秒左右得走完,emmmm看来还得加个电 ...

不让气缸走完全部行程的,都是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让气缸走完全部行程的,都是流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单作用气缸不是内置弹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移一个小车,在最终位置冲击大,老师想换成电动推杆,但是尺寸明显比气缸大,我就想换电磁阀试试,刚才 ...

你这种需求,直接加缓冲多简单(油压缓冲器)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11-28 18:38
你这种需求,直接加缓冲多简单(油压缓冲器)

感觉不会比二位三通电磁阀便宜哈哈哈

网友:
选个缓冲气缸

网友B:
负载的重量、移动距离和移动时间,我怎么到现在也没看见?也没看见有人问。。。我眼花啦?

我不会计算,但设计时一定会考虑,然后拍脑袋定下来。

但,没倒霉到气缸换电缸的离谱尴尬境界!!!顶多换钢径、换弹簧的规格。。。

网友:
用比例阀吧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1-28 19:06负载的重量、移动距离和移动时间,我怎么到现在也没看见?也没看见有人问。。。我眼花啦?

我不会计算,但设计时一定会考虑,然后拍脑袋定下来。

但,没倒霉到气缸换电缸的离谱尴尬境界!!!顶多换钢径、换弹簧的规格。。。
是要换电动推杆 太贵哈哈哈

网友:
比例阀也许可以实现。
如果用电机就方便了 变频器设置好参数就可以全速开始慢慢减速到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移一个小车,在最终位置冲击大,老师想换成电动推杆,但是尺寸明显比气缸大,我就想换电磁阀试试,刚才 ...

如果仅要在最终位置减小冲击的话,可以在最终位置加个液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的重量、移动距离和移动时间,我怎么到现在也没看见?也没看见有人问。。。我眼花啦?

我不会计算, ...

平移小车负载2.5t,移动距离1200mm,现有sc160x1300的气缸推动,配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气缸使用行程1200mm,使用时冲击大,如何减小冲击?事情是这样的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还是漏了关键参数之一了吧?移动时间呢????ε=(&acute;ο`*)))唉

网友:
还是是用电机丝杠保险,价格又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让气缸走完全部行程的,都是流氓。

越是大负载,让气缸推出全部行程的,都是虐待狂,专门虐待气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是大负载,让气缸推出全部行程的,都是虐待狂,专门虐待气缸的。

哈哈哈,个人拙见罢了。
它这个连两边的缓冲行程28mm都没有够到,预留量确实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是大负载,让气缸推出全部行程的,都是虐待狂,专门虐待气缸的。

移动时间10秒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