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表格疑问

楼主(2019-11-28):
第六步里面说根据计算,初步确定电机型号,然后输入转子惯量,确认TM;
请问是通过以上哪个数据来初步确定型号?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

网友:
第一步和第二步呢?

网友:
根本不要表格,直接去找厂家的选型工具

网友:
松下A5伺服电机样本的后面有选型实例,从来没有人教,都是照这个学习的。从来没有失误过。建议初学者不要用这种表格。现在都是遇到具体问题都是列公式手算,数字计算借助于excel。

网友:
计算出了电机惯量,电机的启动转矩,电机输出转矩,电机设计转速,这些参数知道就可以做选型。按伺服电机选型手册做计算也没问题。毕竟那是伺服电机制造厂专业人员写的计算过程。

网友:
根据转速、必要转矩可以先确定一个电机型号,这时候还不是最终的型号,要看这个型号电机惯量能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能就要选大一号的电机。

比如上面这个电机,转速3000,嫁入计算转矩是1.5,那么至少要选转矩为1.91的电机。这时候还要看惯量,假如算出来得负载惯量与电机的转子惯量(查表0.8)比值在20(查表可得)倍以内,ok,选这个可以。假如大于20倍,说明这个电机惯量不够,需要选08A型号的电机,然后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