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方通架子的搭建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如图一和二,区别在于竖直放置的那根方通图一中是到顶的,图二中没到顶,上面压了根横向的方通,两种方式理论上哪种搭建方式更合理,之前跟同事讨论过同事认为图一的搭建合理然后我也的确看到很多模型中都是那么搭建的,可是我觉得图二中横着的方通靠在四根竖直管子上难道强度不是更高么

2

2

网友:
除非极限状态。一般方管余量取大点 不考虑你这个问题

有时候为了美观 切45度拼接

网友A:
美观,图2,侧边方通端面需要做封口。

网友B:
从变形,刚性角度来说图1比图2要好一点。

网友:
这种台子一般受力不大,两种都行。
如果上面铺板的话,第一个比较好,外观好看,也不需要增加堵板。

网友:
第一张图好点

网友C:
立柱的破坏主要考虑屈曲。

网友:
我们都是做斜角的

网友:
一般用第一种,第一:不需要做封板,第二直向受力,第二种如果放了重物可能主通会变形

网友:
就强度来说,所有三根方管连接方式是一样的,总是一根插入两根的间隙之间。所以强度是一样的,图一放置可以省去加封盖

网友D:
这种强度余量很大的架子,都是为了美观,不外露钢管口,露出来的要封口。
为了美观,也为了喷塑方便。
条件允许的话,比如有激光切割,都会切45°斜角,有些还有加对接的公母工艺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观,图2,侧边方通端面需要做封口。

恩,我见的最多的也是图二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强度余量很大的架子,都是为了美观,不外露钢管口,露出来的要封口。
为了美观,也为了喷塑方便。
条 ...

其实不外露钢管口的话我觉得图一就符合,喷漆也方便,但是事实上大多实际的都是搭成图二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变形,刚性角度来说图1比图2要好一点。

恩,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柱的破坏主要考虑屈曲。

请教下那图一是不是要相对好点

楼主:
恩,这样就是多了道工序

网友:
上下两层还是45度倒角后再拼焊,效果更好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四角的立柱是顶天立地的

网友E:
追加一个问题?如图一,如果横向方通长度是6米的长距离,并且类似于龙门吊车一样上横梁需要承受比较大的重量时,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加一个问题?如图一,如果横向方通长度是6米的长距离,并且类似于龙门吊车一样上横梁需要承受比较大的重 ...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加一个问题?如图一,如果横向方通长度是6米的长距离,并且类似于龙门吊车一样上横梁需要承受比较大的重 ...

第二种好,焊缝不受力。

网友(2021-01-10):
有时候下面装脚杯的时候可以利用竖管的空间

网友:
图1从美观和结构上都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