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不太了解的标准件3——扣紧螺母

楼主(2019-11-28):
记录:
一、GB850-88及标注方法:螺母GB850 M12

二、技术条件

三、使用方法(比较有趣)

网友A:
刚开始看成了薄螺母了,第一次看到这种锁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看成了薄螺母了,第一次看到这种锁紧方式。

这东西真不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真不常见!

是的!但是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B:
有个疑问,松开时,要先拧紧螺母,这里正常螺母不是应该已经拧紧了,如果再拧拧不动了,岂不是就松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松开时,要先拧紧螺母,这里正常螺母不是应该已经拧紧了,如果再拧拧不动了,岂不是就松不了了?

挤挤总是会有的^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挤挤总是会有的^_^

额,我想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想歪了

可以可以

网友C:
不知道放松效果如何?用手能拧动,最后用扳手转60~90度,那就是产生变形了。原理上正常螺母越松,变形越大越放松。直接松锁紧螺母会有什么效果呢?直接松会比扭紧时力矩大?

网友(点评):
文中说的容易损坏螺纹

网友D:
这个结构仅防松恐怕还是不可靠,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个感觉很好啊

网友:
原理是什么?好像那是在一圈螺纹上开了几个口。

网友E:
对比了下 装机照片和 未装机照片,发现扣紧螺母上的齿形是有平的和内凹的,是不是将其锁到螺丝上时,内凹的跟着螺纹走,平的没有进入螺纹,内凹的和平的齿产生相对的挤压力,在扣紧螺母一个东西上就能实现正向和反向的压力

网友:
这种放松螺母确实很少见  不知道市面上这种多不

网友(点评):
标准件,只是少见

网友:
这个用在轻型上,防止螺母脱落倒蛮好。例如自行车篮的固定等,塑料件的固定等。

网友:
应该是一个像锁片的薄皮?还必须有个薄螺母与之配合使用?

网友:
这种应该是把螺纹挤压变形后防松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仅防松恐怕还是不可靠,

所以谨慎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比了下 装机照片和 未装机照片,发现扣紧螺母上的齿形是有平的和内凹的,是不是将其锁到螺丝上时,内凹的 ...

观察细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谨慎对待。

这种重载的仅凭几个螺栓真的不可靠,想问问此处是不是经常松开,而后采取的措施。应当是超过螺栓的结合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真不常见!

没见过  看了这帖子才知道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重载的仅凭几个螺栓真的不可靠,想问问此处是不是经常松开,而后采取的措施。应当是超过螺栓的结合能 ...

不经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比了下 装机照片和 未装机照片,发现扣紧螺母上的齿形是有平的和内凹的,是不是将其锁到螺丝上时,内凹的 ...

感觉像是为了扳出螺纹的样子,才看上去像凹进去半个牙距,实际都是稍向内凹的,上紧时,内凹的钢板被顶直相当于紧定螺钉在径向产生止定作用

网友:
我也以为是个薄螺母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涨姿势了

网友:
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放松效果如何?用手能拧动,最后用扳手转60~90度,那就是产生变形了。原理上正常螺母越松,变形越大 ...

因为材质是65Mn的,拧紧后内圈与螺扣之间产生弹性挤压,由此来防松;
若是直接拧开,岂不是内圈与螺扣之间需要克服弹性挤压力+摩擦力才能旋松,这样的话就可能会伤到扣了。

网友F:
用它的弹性变形来附加一个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它的弹性变形来附加一个预紧力。

是这样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大神,国标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805。

网友(点评):
眼挺尖啊

楼主(2020-05-12):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20-07-10):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在低精度的工况下使用较合理,对于高精度的模具上,一般还是采用弹垫或者MISUMI 的防松垫圈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