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9-11-29):
如图所示,电机及其安装座是固定在机架上的,通过齿轮驱动圆齿条上下运动,圆齿条有导向的无油衬套,两个圆齿条防止转动。

大侠们看看还有没有其它更简单合理的结构,谢谢!!

网友:
受力不好。两个齿轮夹一个杆,齿轮转向可 中间加过轮改变方向。

网友:
把一个圆齿条,换成导轨,只起导向作用

网友:
加自锁或电机带抱闸。

网友:
是干什么用的机构,可能可以再简单点!

网友:
都讲不清楚两端是干什么用得

网友:
速度,负载如何?
最好一根圆柱齿条。根据你的工况加一点导向机构。

网友A:
我这里,刚跳闸了。。。。

网友:
简单的话,不是有现成的电动滑台吗

网友:
对运动速度要求很快吗?不快的话干嘛不用直线模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机构就是带动下边黄色零件上下移动,黄色零件要进出一个直径85mm的深圆孔,
黄色零件1kg,行程800mm,时间不超过1s。

网友B:
这里不能只考虑简单,为了节省成本,对机构偷工减料啊!
你这样做只会导致机构不稳定,搞不好运动过程中就卡住动不了。

网友:
行程800,两根棒子得多重啊,导向件也要相应做长,速度那么快,运动起来声音肯定超大。建议采用同步带,或是链条。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刚跳闸了。。。。

大佬,好久没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能只考虑简单,为了节省成本,对机构偷工减料啊!
你这样做只会导致机构不稳定,搞不好运动过程中就 ...

优先考虑成本没错。
例如本案,我也会优先考虑一根齿条。例如方齿条+导向;
如果一定要用圆齿条,没必要搞2根,原来的圆齿条上开条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齿轮对齿条的力不是沿齿条运动方向的,所以齿条对衬套有一个径向力,时间久了就磨损,晃动,失效

网友:
先不管你的工况什么的,如果另一条齿只是防止转动,那干嘛不直接光轴导向?

网友:
自己设计的机构难免会有问题,建议直接购买成品,或者用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前面那根根本就不和齿轮接触,为啥还加工成带齿的,就是当导向轴这也太近啦

网友:
感觉复杂了,重点没说清楚状况!

网友:
行程大,速度快,负载轻
运行结果是:噪音大,导轴部位发黑污渍,机构停止尺寸不稳定,时间久了,电机就坏了
速度这块可能达不到要求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使用丝杠模组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机构就是带动下边黄色零件上下移动,黄色零件要进出一个直径85mm的深圆孔,
黄色 ...

行程800mm,节拍1S?是不是太快了,一般做不到

网友:
受力不好,用久了,两个齿条会有顿挫。

网友:
有一种摆动液压缸就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