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动内螺纹检验检设备的部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11-29):
       各位好。请教一下:可以自动内螺纹检验检设备的部件(可以甩动,还可以调节扭矩大小)叫什么名字?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是浮动攻牙头吗,可以伸缩并有一些活动间隙
扭力调节功能在哪一部分你要确认一下

网友:
电动披头,这类配件有卖,直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