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图纸问题

楼主(2019-11-29):
诸位高手,下图这天管道有什么有何用处,多谢!

网友A:
这么看是忘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是忘裁掉了

应该不是两头有明显的连接黑点。
阀块外接管路?

网友:
延时,缓冲

网友B:
类似于水管那种水锤效应啊

网友:
图中细双点划线和粗点画线组成的是一个独立的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水管那种水锤效应啊

能在解释一下吗,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解释一下吗,不太明白,谢谢

举个常见的例子,水龙头在关闭的时候水流从流动到禁止会产生个强大的冲力。也可以理解为水流的惯性,这个惯性产生的力就是我们说的水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水管那种水锤效应啊

单向阀后面并一根管线能防水锤效应吗?

楼主:
这是伺服阀系统,应该不存在延时缓冲

网友C:
见过管路系统并联这样一截管道的,当时问人家是说吸收震动用的,不过你这个貌似在油路块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管路系统并联这样一截管道的,当时问人家是说吸收震动用的,不过你这个貌似在油路块内部的

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如何吸收震动的吗,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如何吸收震动的吗,多谢了

听专家解释是这样的,从液体波峰或波谷引一路液体过来与这边的波谷或波峰互相抵消来消除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水管那种水锤效应啊

增加容量?

网友:
可以理解为NG10的两个T孔都选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分流的效果。

网友:
没看出具体啥用途。有可能是瞬间减速、减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专家解释是这样的,从液体波峰或波谷引一路液体过来与这边的波谷或波峰互相抵消来消除震动。

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不太理解。这是伺服阀控制的回路,我猜也是吸收震动的,但是不太理解

网友(2020-01-22):
很明显嘛!给回油油路增加了一个管子。因为回油管不够粗,所以用了两根。比如我们常用的最粗的软管是2-1/2的,如果还不够粗,就会用两根并联回油。这种方式很常见。另外,在伺服系统里,一定要注意不能产生回油限流。也就是说不能让回油产生过大的回油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