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双联齿轮泵或多联齿轮泵!

楼主(2019-11-29):
如题:
拿双联齿轮泵举例,实物有两个进油口、两个出油口。

两个进油口和两个出油口都不相通叫两进两出?
两个进油口和两个出油口都相通叫一进一出?
两个进油口想通叫一进两出?
两个出油口相通叫两进一出?

有明白的给讲讲吧!!

网友:
见过双联齿轮泵,有一个进油口、两个出油口,两个泵是并列的,满足系统不同的工作要求。供应商说也可以单独供油,供油方式自己可以提要求。

楼主:
类似于上楼这样的   我就是不明白几进几出的意思

楼主:
比如说  两进两出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两个独立(毫无关联)的齿轮泵

网友:
其实两个齿轮泵如果是并联,可以单独供油,也可以两个一起供油。一般双联泵使用叶片泵,一个是小流量高压泵,另一个是大流量低压泵,并联在一起,可以满足系统的不同需要。

网友:
可以理解为就是两个可以独立又可以互通的齿轮泵

网友(2023-10-28):
中心距公差如何确定,齿轮齿厚偏差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