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的本意是什么

楼主(2019-11-29):
如图所示,尺寸公差到底限制的是什么,图示零件合格吗

网友A:
你又没标注形位公差,别人做的自然合格,如果你这里标注了平面度,那你判别人不合格别人也没话说。

网友:
尺寸公差是限制加工后的尺寸在一个设计范围内,别超出这个范围。超出范围就不合格

网友:
这个要对公差有准确的理解,之前在知乎看到“大白老师”的回复浅显易懂,大家可以看看

有哪些机械相关的事实,没有一定机械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 Qiu Mohyee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8121549/answer/502881513

网友:
要是刚好捡到你凸起的那快呢?

网友:
严格说,这个零件不符合图纸要求,不符合设计意图,是不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标注形位公差,别人做的自然合格,如果你这里标注了平面度,那你判别人不合格别人也没话说。

感谢大侠的回复,那么标注两个平面间的尺寸公差的本意是指尺寸界限相对点的公差,并不是指两个面的公差,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看你们图纸是采用独立原则还是包容原则,一般国标默认是独立原则,独立原则下的尺寸公差不约束形状公差,也就是说100那个尺寸只约束任意局部两点间的距离,不约束平面度。

网友:
这个要看你图纸公差是如何定义的,要求高肯定过不了,不高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回复,那么标注两个平面间的尺寸公差的本意是指尺寸界限相对点的公差,并不是指两个面的公差, ...

是这个意思,我们在金属切削加工中零件会有弯曲、粘刀、震刀等加工现象的出现。比如,要车一根细长轴,不加顶尖的情况下这根轴刚接触刀具的时候就会被刀具顶弯。加上顶尖头部就不会偏移了,但是到中间位置的时候又会出现变形这就要加跟刀架。加工中会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零件外形,如果不标注形位公差那别人为了方便就不会加装那些配件,或其他复杂的加工方式保证我们设计的零件的外形尺寸或装配尺寸。这是其他人帖子里的图,你可以看看学习下别人对相对位置的标注。

网友:
找个技术资料看看,这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2020-03-09):
首先,你这个图纸遵循什么标准?如果是ASME GD&T,那么默认是包容原则,除了截面两点尺寸在给定公差范围内,还要保证整个实体不超出其最大实体理想边界;如果是遵顼ISO GPS或者国标,那么默认独立原则,只要截面上任意两点尺寸在给定公差范围内即可(也就是你说的情况)和整体形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