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后缀的含义

楼主(2019-11-29):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深沟球型号如图所示,在迈迪中选择2Z、2RZ、RZ、ZN、N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没用迈迪,不过这种后缀一般是 有没有防尘盖、单边防尘盖还是双边,防尘盖材质之类的

网友A:
楼主应该养成查机械设计手册的习惯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9%B1%BE%D6%AA%CA%B6
这个链接是大神分享的轴承基本知识,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养成查机械设计手册的习惯

谢谢,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93&highlight=%D6%E1%B3%D0%BB%F9%B1%BE%D6%AA%CA%B ...

谢谢哥们帮助

网友:
买轴承可以找我13142988180微信手机同号

网友:
常有的都是带2Z,表示这种轴承两端都有铁质的密封端盖。

网友:
金属密封盖 和李龙蜜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