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紧固转轴的零件

楼主(2019-11-29):
请教大家,如图,我想要可以买到的零件直接安装的

网友:
请参考,百分表架子,主要不知道你这个干嘛用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点评):
不需要多大力,而且几斤的力,而且杆件都是塑料件

网友:
话不多说,。。 两边的抱紧面积,自己琢磨和实验。

网友(点评):
谢谢,研究研究

网友A:
再来个话不多说,。。 两边的抱紧面积,自己琢磨和实验。

剩下的,自己百度去。

两年前我还说过类似差不多的话:当年我年轻时甚至幼小时都是日常常识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变成专业难题了。。。

网友(点评):
我需要一个旋钮,把两个件紧固住,

网友:
固定轴上的零件有周向固定和轴向固定,需要根据轴的结构和与之配合的零件结构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来个话不多说,。。 两边的抱紧面积,自己琢磨和实验。

我需要一个旋钮,把两个件紧固住?

用旋钮还是用什么别的,是其次的事情。

“紧固”的机构,跟用不用旋钮没关系。旋钮,不过是某种丝杆而已。

关键还得看怎么“紧固”!

后来补充说了两头都是塑料件,干嘛不早说?(铁件塑料件都应该是一样的工程图一样的公差?)

首贴里的图,已经很充分地证明了:这是开模具出来的注塑件。是吧?反正不是切削钻出来的。。。

而,这个设计,既然是“塑料”件,没想好实际使用中塑料类的“易碎或易变形”的缺点。

如果你选择了易碎的塑料类材料,U型槽,还得挖更深,以防止抱紧变形时不碎裂。

如果你选择了软喇叭差的塑料类材料,U型槽和插进去的玩意儿之间得搞成略微的过硬配合。

至于旋钮,淘宝上花里胡哨的有的是。

还得看你这个两头家伙,要不要开模具,然后再谈。

网友(点评):
不开模具了,两个杆件直接用型材,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这样U形槽也不弄了,

网友(点评):
我在淘宝上找能直接按上去的转轴

网友(点评):
如果不改的话,还是U型槽,中间的转轴用一根螺丝,然后螺丝上装一个转轴,两个杆件之间加尼龙套可以不?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是轴,轴的问题,实在太好解决。而是你说的“型材”的二次加工有问题。你先把型材买好了再聊。

网友(点评):
我这里制作设计,不加工,所以你说的买型材,我也办不了

网友(点评):
abs+pc可以吗

网友:
这种配件接头,米思米就有很多型号可供选择。

网友(点评):
嗯,我去找找看,谢谢

网友:
卖标准件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