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源和从动件之间大家都用啥样的联轴器?

楼主(2019-11-29):
肉眼看着那螺纹都有三十几度斜线的滚珠丝杆,还是急走急停的“几丝级精度高速”伺服电机驱动机构,联轴器,竟然是极其普通的桃红色夹心。。。

PLC认为到位的时候,机头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A:
根据驱动力、从动机械的负载是否平稳,有震动,周期性变化进行选择。

网友:
常用梅花型联轴器

楼主:
我一个“闲得蛋痛”的,昨晚写这个话题时,还想好明天一定拍照片贴上来。。。到了今天,没时间“闲得蛋痛”去拍照片。。。

真的没时间“闲得蛋痛”了。。。

我提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合伙人厂里放着以前开发失败的“废铁一堆”。。。

设计失败、工艺失败、加工失败、组装失败、调试找问题失败、外发的电控找不出问题失败,反正是机械开发失败的结晶!!!

一边拆有用的东西拿过来用到样机一边发现的这些经典问题,所以,也不好拿出来动作视频。。。

大家看看自己公司里失败的设备,到底失败在哪里。。。

花钱买的教训,还不好好吸取,那真是“我是大款”。

网友:
梅花联轴器?用了伺服,几个丝的精度你不上零背隙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驱动力、从动机械的负载是否平稳,有震动,周期性变化进行选择。

此言差矣,应该根据额定扭矩,偏心,扭转刚性,转速,背隙等考虑。

网友:
进口梅花型联轴器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里面虽然有十字架软联接,但点也比例多。

网友:
上膜片式联轴器啊

网友B:
丝杠导轨结构,电气和机械最喜欢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判断方法很简单,走整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导轨结构,电气和机械最喜欢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判断方法很简单,走整圈

人家带电拨码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给弄坏了,还死皮赖脸地说没坏。

我说走一个细分,走不到位;

我说换电流走一个,仍然没劲儿。

人家最后还死鸭子嘴硬:能转不就行了嘛。

第二天起,这家公司再也没出现在我合伙人的厂里。

话说回来,那么大负载,那么大螺距,还需要急走急停。

到位后,PLC马上做下一个动作,总是不在工位,还没规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正一会儿负。

我说了:就是那联轴器干不动了,加上那么多气缸紧锣密鼓地干活儿,气压都不稳了。

所以这个德行了。

网友:
这个找不道的

网友:
联轴器是小配件,选择却要考虑不少因素,匹配电机的扭力以外,根据负载和执行系统要求,刚性、径向精度、加速度及温度变化等等,都有关联。具体还是要根据实际来定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能和4个方面的因素有关:1对准,2间隙,3连接刚度,4速度。
抛开前两个问题不谈,若是连接刚度低,那么机头必然领先较多。
高速下急走急停,那是个动态响应问题。
你啃上硬骨头了。

网友:
膜片式联轴器精度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