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孔距离板的边缘最小距离

楼主(2019-11-30):
各位大神,在6mm碳钢板上打M5的螺纹孔,孔距离板边缘的最小安全距离是多少?我设计的是1mm,有风险吗?

网友:
太薄了这

楼主:
没办法啊,空间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空间不够

螺栓轴线到被连接件边缘的距离:e=d+(3~6)mm---《机械手册》

网友A:
后攻丝变形妥妥的。要不你就先攻丝然后在孔内装上短的紧顶螺丝,再去加工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攻丝变形妥妥的。要不你就先攻丝然后在孔内装上短的紧顶螺丝,再去加工外形

专业啊,有没有相关安全经验公式啊

网友:
可不可以换一种连接方式,或是看看能不能用螺栓连接。感觉你再多1毫米就差不多了。或者再多一毫米看看能不能焊接个螺母

网友:
实在没办法偶尔用没事的。

网友:
长相不够,升高来凑

网友:
推荐最少一个孔径。

网友:
至少有4mm吧

网友:
一般1.5个板厚,起码要一个板厚

网友:
这块板负载大不大,如果是重载,最好能有3毫米多。

网友:
和材料有关,钢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啊,有没有相关安全经验公式啊

没有公式呀,这只是之前的加工经验,土办法而已。

网友(2021-11-16):
牛呀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