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9-11-30):
现有平板工件,批量的,有φ1.5+0.015/-0的通孔四个,板厚5mm,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钻床能做吗?如果不能做,这个孔应该怎样做?

网友:
激光打孔

网友A:
钻床当然可以钻,1.5的孔算什么小孔,低于1mm以下的孔才算小孔,且你的长径比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床当然可以钻,1.5的孔算什么小孔,低于1mm以下的孔才算小孔,且你的长径比也不大。

钻床钻孔能满足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
普铣,把外面买来的M35钻头砍掉一半,再让有经验的员工磨。

我这里,就这么玩儿。

或者,把订单发给我的合伙人?

网友:
做不了,1.5的孔,且不说钻床的跳动能否保证,就是后边的0.015mm的孔径公差就保证不了,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

网友:
最小手工钻过0.5的,一般的夹头已经夹不住了,材料不同表面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
我干过一个类似的订单,1.5 的孔加1丝4。用台钻可以干出来的

网友:
普铣干这活很麻烦,公差控起来很费劲。这根本不是批量生产的解决方案

网友:
|汇诚发表于 11-30 22:32我干过一个类似的订单,1.5 的孔加1丝4。用台钻可以干出来的
这个公差带应该是H8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