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结构?

楼主(2019-11-30):
日本兄弟机的Y轴滑台滚珠丝杆是电机端浮动,那电机与丝杆采用什么样的联轴器?(2-7是深沟球轴承6204VV)

网友:
参考一下米思米吧。

网友A:
米思米并不是经典设计,不值得参考。

网友B:
是不是电机直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直联式的?

机床滑台为了保证位置精度,可能都是电机直联,这个是直联,最近研究机床,发现与非标设计有很大区别,精度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网友:
一般工作母机的精度肯定会比普通设备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并不是经典设计,不值得参考。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MISUMI的不少机构还是值得借鉴的,特别是非标设备上

网友:
用的是刚性联轴器吗?

网友:
楼主是做缝纫机行业的?

网友C:
这个可能是两端固定吧

网友:
梅花和膜片多见。

网友:
若是电机直连,不可能用刚性联轴器,考虑一下膜片联轴器,自动调心效果比较好
....

网友:
梅花弹性联轴节,电机直联结构常用。德国KTR,日本三木,等等,都不贵。

网友D:
图片哪来的?说明书吗?有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可用的联轴器还是挺多的,十字联轴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两端固定吧

两端固定两端都会用一对向心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哪来的?说明书吗?有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这个是机床说明书上的图纸

网友:
选择联轴器一般要看电机吧。。。。不过这种情况我一般是用膜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