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液压翻转机构油缸安装位置和行程怎么定

楼主(2019-11-30):
求助:有一个液压翻转机构,翻转的支架平面尺寸是9000mm*4000mm*200mm,重量大约是12t,上表面距离地面是1000mm,这个东西要倾斜最大角度是60°。计划是准备在下面等距安装3个HSGK160/110的油缸(缸径160mm,活塞杆110mm)来推动。
就想请教下:1、活塞杆前面的推力点放在这个支架的中心位置是否合适呢?也就是宽度4000的中点。如果是放这里,油缸的行程得要多大?不知道再减小行程是否还能做到;
2、第一次接触这种工程液压油缸,请问哪里可以调用3d数模啊?

求各位大佬指导了,感谢!
本想上传个简图,但是我这什么图传了都是显示错误,无奈。

网友A:
我现在的合伙人这里,车间里,可以说满地都是油压缸。可我真的没接触过高负载的。

但还是得“闲得蛋痛”,嘚吧两句:

你还得上图。。。

上图?

保险点儿,先点进来高级模式的编辑栏。

然后,点击“图片”按钮前,一定要用鼠标先点击编辑框里,看见竖条光标一闪一闪的,你再去点击“图标”按钮。

网友:
楼主按二楼社友说的方法传个图片上来,结合你的描述看看,单看描述,看的稀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合伙人这里,车间里,可以说满地都是油压缸。可我真的没接触过高负载的。

但还是得“闲得蛋痛” ...

我已经按照您给的步骤操作了,上传文件的时候还是出现server error

网友:
在ug里面做个3d模型,选好机构,进行运动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慢慢改进。

网友:
行程太长,油缸也不好处理建议用倍数机构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