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在使用过程中,时间一长,有时会发生开裂,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11-30):
答:1.可能使用的地下水,或者自来水,杂质多,易结水垢;
      2.使用的氧化镁粉质量不良,导致劣质氧化镁膨胀;
      3.管子壁厚薄,也可能使用的是有缝管,导致易开裂;
      4.电热管的功率过大,超出了电热管的表面负荷。

网友:
感谢介绍! 不过第1条,结垢与杂质关不大,取决于水的硬度,钙、镁离子的含量。

                 另外,骤冷骤热也影响寿命。

网友:
隔一层。。。省很多事儿。只是,传感器的位置和电控编程要费点神了。。。

网友:
电热管的功率过大,超出了电热管的表面负荷

网友:
烧水类的避免干烧。

网友:
电热管上的水垢和电热管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

网友:
电热管质量不好的话,壁厚不均匀,结构之后也很容易开裂

网友:
电热管功率设定过高,表面负荷太大,内部温度过高,容易引起电热管内部膨胀,从而导致爆管。以后使用需要注意功率的设定合理性。

楼主:
都是专业人士,谢谢!

楼主(2020-01-15):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