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圆角的请教

楼主(2019-11-30):
不知道这两个倒角有何区别,感官上给人的感觉两个倒角是不同的。

楼主:
是不是一个有R弧  一个没R弧

楼主:
SolidWorks 中的非对称倒角是两边分别倒角了,草绘中画出来的倒角是一个倒角

网友A:
属性管理器都选择轮廓为椭圆了,由两段圆弧组成的椭圆,这么明显的话看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管理器都选择轮廓为椭圆了,由两段圆弧组成的椭圆,这么明显的话看不懂吗

没注意  问题已解决了  谢谢大佬

网友:
第一种导出的R角,并不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