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布置的一个任务,找画电机n-T变化曲线的软件!!

楼主(2019-11-30):
有没有大神知道,机电传动控制里面,有没有画电动机的n-T曲线的上手方便的软件咯?就是用于那种上课课件里的展示,最好是那种还可以做完图像后,可以改变斜率,或者其他参数,就可以改变曲线的如果用CAE的话,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是哪种吗?

网友A:
电子表格也能绘制变量的曲线,但是需要知道变量的函数关系式。

网友B:
只要是CAE分析软件,都是可以导出这种力学线性图,只是表达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表格也能绘制变量的曲线,但是需要知道变量的函数关系式。

肯定是已知函数解析式,有没有软件能不能设置一个按钮或者按键可以在图象改变斜率,可以直观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CAE分析软件,都是可以导出这种力学线性图,只是表达方式的。

这种力学表达式形成的图象的软件,可以在展示上直观且直接改变斜率来改变图像的形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