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尼龙弹性好,硬度和尼龙接近的材料塑料吗

楼主(2019-12-01):
请教各位师傅:有比尼龙弹性好,硬度和尼龙接近,稍微软点也行的材料吗

网友:
聚四氟乙烯被称“塑料王”,机械性质较软。

网友:
具体是那种尼龙?

网友:
尼龙一般是硬的,楼主这种还有弹性?确定不是优力胶?

网友:
弹性好的有聚氨酯,可以要求不同的硬度

网友:
超高分子聚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