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机

楼主(2019-12-01):
请教各位,这个图片辊子上有多个皮带是怎么保证不跑偏的,不胜感激

1

1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辊面开槽,一个槽里一根皮带

网友:
皮带下面放导轨

网友:
槽辊
托板带导向槽
配独立的涨紧轮

网友:
多条皮带侧边不好加挡板,现阶段皮带底部增加防跑偏档条会多一些。

网友B:
像木工机械。见过几台,有的是用带导条皮带。有的用平带,在辊上车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辊面开槽,一个槽里一根皮带

我想两端辊用3米长的薄壁管,开槽怕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木工机械。见过几台,有的是用带导条皮带。有的用平带,在辊上车锥度。

是木材加工厂的图片,看着结构简单想做台输送薄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木材加工厂的图片,看着结构简单想做台输送薄板,

为什么不用一整块皮带运输?

楼主(2020-06-06):
用的厚管子做辊,多跟160宽PVC带,辊加工锥度,实际使用不跑偏,

网友(2022-10-03):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一整块皮带运输?

省钱。

网友:
这个辊是一整条的吗?可以改成多条锥度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