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宏变量界面的“C输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1):
FANUC系统操作说明书在讲解宏变量时,有这样两句话:“相对坐标值也可设定为变量值”,“为了在变量中设定相对坐标值,须按下地址键X或Y,然后按下软键INP.C”
这里面说的“相对坐标值”是什么意思?INP.C(C输入)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2020-01-04):
C输入一般都是Z的相对坐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