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转动时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公式

楼主(2019-12-01):
圆柱转动时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公式

网友:
找理论力学看看概念和定义。角加速度是单位时间内角度的变化量,应该能列出式子吧?

网友:
理论力学的基本公式了,记得设计手册第一卷里也有这个

网友:
如果以1个直径1M的圆柱,每分钟转100圈,每秒转1.7圈。所以,这个圆柱的角速度就是 w = 100/60 ≈ 1.7 r/s。
如果,从0到匀速时为2秒,那么,该段时间的角加速度就是:b = (1.7-0)/2 = 0.85 r/s2。
这个圆柱的转动惯量,可以通过积分的方法计算出来,J = 0.5 m r^2 = 0.5x40kg x 0.5^2 = 5 kg r/s2。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